求教:Altium运行起来很慢

楼主(2011-10-28):
打算升级一下电脑,不知道应该升级CPU、内存还是显卡?
( T% O# ^% g7 paltium这种软件比较需要哪一项啊??

网友:
主要是内存吧

网友:
最低成本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其它EDA工具,

网友:
换电脑吧 吧处理器和显卡换好点的

网友(2020-07-30):
不卡呀,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