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输出dxf求助!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1-10-28):
各位大侠:
    本人有一个问题:使用ee2007.7将印制板上的元器件布局完成,输出为DXF文件后,读入autocad中,发现输出的DXF文件已将原来的元器件标识符(如C18、R20等)字符打断为多条线段(外观上看是字符,但在autocad中编辑时却是线段)。
    请问有无办法在输出dxf文件时将原来的元器件标识符保持为字符,而不是打断为线段?
    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侠了!

网友:
配置文件里面没有这个设定,应该无法达到您的要求,不知能否在autocad中删除了手动添加?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兄弟!印制板中的器件太多,在autocad中实施很困难,因此才求助各位。

楼主:
mentor公司的visecad软件可以实现我要求的功能——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手头没有visecad软件,因此想看看有无迂回解决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mentor公司的visecad软件可以实现我要求的功能——这是最直接的方法。但手头没有visecad软件,因此想看看有 ...

mentor的一大特色就是,这个功能没有吗?有的,请使用我们的xxx软件,能够实现您的要求,而且您看多智能多高效啊,呵呵,代价嘛就是$$$$

网友:
mentor ee输出的字符只能是图形描绘的方式,这一点确实很二。
包括输出的gerber丝印也是这样,PCB板厂也很头疼,因为丝印文件处理起来比铜皮还困难。

网友:
是的,所以mentor出的gerber数据量都非常的大

网友:
exp以前有几个版本输出dxf的有点问题,比如圆弧都变成一段一段的线等等。现在用的新版本好象没问题吧?
另外,无论那个PCB软件输出RS274X格式的Gerber文件的时候,丝印都是转换成图形吧。RS274X格式只支持画线,画圆弧,填充等功能,没听说还能把字符当成一个像PCB中那样的字符来处理的。或许输出ODB++格式的才可以吧?
感觉EXP输出丝印的时候最不好的一点就是他沿着字符的外缘像描红那样描了两边,所以丝印的数据量就显的特别大。这点不如protel和power pcb好,他们输出普通的字符的时候就是按照字符笔画画线,输出TrueType字符的时候就是用填充的方式,这样即美观数据量还小。

网友(2011-11-28):
为什么不改好在导出呢?换个思维逻辑吧。

网友:
我上面说的有个地方有点问题, 输出dxf格式确实有点奇怪。同样的操作系统,都是xpsp3,同样的EE版本,在家里的机子导出导入没问题,字符还是字符,中文也能正确导出导入。但在单位的机子就有楼主所说的问题,而且中文也变成了乱码。真是见鬼了。

网友:
EE都是最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