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fix_$PB16.50.009

楼主(2011-10-28):
http://115.com/file/dngur9mx#
这个应该是有重大bug两次更新才会这么靠近,建议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OACAD  显示s007   allegro显示s008

hotfix008中沒有OrCAD的更新,就顯示上個更新版本

网友A:
为什么我的OACAD  显示s007   allegro显示s0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贴可以封了,前几天我装了,忘记了跟大家说,就是008,根本不是什么009,楼主忽悠大家了

只更新了concept和adw 請查看這兩項或是ccr 前後隔了幾天必然是出了重大bug 不過如果用不到這兩個請忽略

网友:
08的是这样的,装了09会多出前两项,我没有忽悠大家,冤枉啊

DATE: 10-21-2011   HOTFIX VERSION: 008
===================================================================================================================================
CCRID   PRODUCT        PRODUCTLEVEL2   TITLE
===================================================================================================================================
906827  ALLEGRO_EDITOR DATABASE         Logic > Parts logic does not work correctly.
923346  CONCEPT_HDL    CORE             Not able to move the reference designators inside hierarchal blocks after uprev to 16.5
926347  ADW            COMPONENT_BROWSE Usability- Libflow Part check in comment should end up in Comments attribute for UCB/Designer to see it
929348  F2B            BOM              Warning 007: Invalid output file path name
929777  CONCEPT_HDL    OTHER            Component Revision Manager gives internal error
930783  CONCEPT_HDL    CORE             Painting with groups with default colors
936748  ALLEGRO_EDITOR INTERACTIV       "Unplace Component" menu inconsistent between General Edit and Placement Edit Mode.
938143  ALLEGRO_EDITOR CREATE_SYM       Why is this Extra Property 'ECSET_MAPPING_ERROR
938281  SIP_RF         OTHER            export_chips creating bad data when symbol is split and contains V- V+ pins
938812  ALLEGRO_EDITOR SYMBOL           Cannot create a BSM with this DRA, errors out but does not state a reason.
939075  CAPTURE        TCL_INTERFACE    Texts are getting garbled in command window
939193  F2B            PACKAGERXL       ERROR(SPCODD-439): Connectivity server is unable to load the design.
939199  CONCEPT_HDL    DOC              "Retain electrical constraint on net" mismatch between schematic (YES) and design (NO)
939346  ALLEGRO_EDITOR SHAPE            Shape disappears when updating with variable shape_rki_autoclip set.
939901  CONCEPT_HDL    INFRA            NET_SPACING_TYPE shows ??on lower hierarchy level nets after Upreving to 16.5 version.
939918  PSPICE         PROBE            Print > Preview for output file causes Pspice crash.
940217  CONCEPT_HDL    COMP_BROWSER     UCB reports 'No Symbol found for the part'
940835  CONCEPT_HDL    INFRA            Desing package different after uprev to 16.5 where comp instance  propeties are lost  lost
941125  ALLEGRO_EDITOR DATABASE         Performance advisor doesn't skip non plated slot padstacks
941876  SIG_INTEGRITY  OTHER            Illegal model name cause pxl fail in 16.3
942210  SCM            OTHER            Is the Project File argument is being correctly passed?
942274  CAPTURE        PROJECT_MANAGER  Crash on renaming a Design Cache part in Project Manage after doing replace cache
942839  ALLEGRO_EDITOR GRAPHICS         Graphics Issue- Pads are not visible
943055  ALLEGRO_EDITOR SKILL            axlDBCreatePropDictEntry causes application to cr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9竟然比08就大了1kb!

该贴可以封了,前几天我装了,忘记了跟大家说,就是008,根本不是什么009,楼主忽悠大家了

网友:
下载了,谢谢LZ.这补丁版本真是更新的够勤的。

网友:
和008相比,改动很小

网友:
无更新啊

网友:
    cadence, 无语了啊!

网友:
    安装了不是S009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不用重装的方法啊!先安装程序,不装hotfix,把spb16.5整个文件夹压缩备份,装好hotfix再破解,以后有新 ...

     试试这种方法稳定性如何!

网友E:
    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009,大家还是不要安装了。

网友:
没有问题,,是009,,我已安装,,只不过只解决了两个bug
    DATE: 10-26-2011   HOTFIX VERSION: 009
===================================================================================================================================
    CCRID   PRODUCT        PRODUCTLEVEL2   TITLE
    ===================================================================================================================================
    945788  CONCEPT_HDL    CORE             Some component properties on the parts are incorrectly changed after Import Sheet
945789  ADW            LRM              Some component instances are not updated by LRM even though cache ptf is updated from reference
DATE: 10-21-2011   HOTFIX VERSION: 008
===================================================================================================================================
CCRID   PRODUCT        PRODUCTLEVEL2   TITLE
===================================================================================================================================
906827  ALLEGRO_EDITOR DATABASE         Logic > Parts logic does not work correctly.
923346  CONCEPT_HDL    CORE             Not able to move the reference designators inside hierarchal blocks after uprev to 16.5
926347  ADW            COMPONENT_BROWSE Usability- Libflow Part check in comment should end up in Comments attribute for UCB/Designer to see it
929348  F2B            BOM              Warning 007: Invalid output file path name
    929777  CONCEPT_HDL    OTHER            Component Revision Manager gives internal error
930783  CONCEPT_HDL    CORE             Painting with groups with default colors
    936748  ALLEGRO_EDITOR INTERACTIV       "Unplace Component" menu inconsistent between General Edit and Placement Edit Mode.
    938143  ALLEGRO_EDITOR CREATE_SYM       Why is this Extra Property 'ECSET_MAPPING_ERROR
    938281  SIP_RF         OTHER            export_chips creating bad data when symbol is split and contains V- V+ pins
    938812  ALLEGRO_EDITOR SYMBOL           Cannot create a BSM with this DRA, errors out but does not state a reason.
939075  CAPTURE        TCL_INTERFACE    Texts are getting garbled in command window
    939193  F2B            PACKAGERXL       ERROR(SPCODD-439): Connectivity server is unable to load the design.
    939199  CONCEPT_HDL    DOC              "Retain electrical constraint on net" mismatch between schematic (YES) and design (NO)
    939346  ALLEGRO_EDITOR SHAPE            Shape disappears when updating with variable shape_rki_autoclip set.
    939901  CONCEPT_HDL    INFRA            NET_SPACING_TYPE shows ??on lower hierarchy level nets after Upreving to 16.5 version.
    939918  PSPICE         PROBE            Print > Preview for output file causes Pspice crash.
    940217  CONCEPT_HDL    COMP_BROWSER     UCB reports 'No Symbol found for the part'
    940835  CONCEPT_HDL    INFRA            Desing package different after uprev to 16.5 where comp instance  propeties are lost  lost
    941125  ALLEGRO_EDITOR DATABASE         Performance advisor doesn't skip non plated slot padstacks
941876  SIG_INTEGRITY  OTHER            Illegal model name cause pxl fail in 16.3
    942210  SCM            OTHER            Is the Project File argument is being correctly passed?
    942274  CAPTURE        PROJECT_MANAGER  Crash on renaming a Design Cache part in Project Manage after doing replace cache
    942839  ALLEGRO_EDITOR GRAPHICS         Graphics Issue- Pads are not visible
    943055  ALLEGRO_EDITOR SKILL            axlDBCreatePropDictEntry causes application to crash

    发布日期只隔了5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种方法稳定性如何!

    没问题的,相当于重装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009,大家还是不要安装了。

    这个是真的09,只有更新了bug的插件才会显示是最新的版本,如果pcb editor没有更新,版本号会停留在最近修改的版本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