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面和管脚引线顺序的调整

楼主(2011-10-28):
这个主要是设置解偶电路用的,希望芯片的引脚A能先连到B(一般是解耦电容)然后再接地,而不是直接从A就接地了,(当然B这个时候也是直接地)。
没设置平面的时候,用“netline manilation"工具是可以方便的调整连线从A->B->GND这样。
但是如果设置GND为PLANE(平面)后,所有GND的网络的连线顺序都不能调整了。也就是说A直接->GND,B也是直接->GND了。
并且设置为平面的网络,在CES里的拓扑结构只能为MST,而要能调整结构的为CUSTOM。

目前的办法是A->B->C(0欧电阻)->电源平面GND这样。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图反了,倒着看,这样虽然繁琐点,但是能够达到您的要求

楼主:
楼上的似乎是用的plane obstruct 和noconnect来每个过孔(引脚)隔离吗?

楼主:
上一个国外某公司的参考设计,似乎是用的0欧电阻的方法? (具体的PCB布线未知)注意上面的备注:A ferrite bead can be used in place of 0-ohm resistor for  additional filte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个国外某公司的参考设计,是用的0欧电阻的方法。

是我理解错了!因为ee不支持两种不同网络信号线的直连,所以您要求的功能无法直接实现,0欧姆电阻只是个连接说明,实际电路最好不要使用0欧姆电阻连接,0欧姆电阻的寄生电感不为0,不能用于地平面相连,会劣化地平面质量,最好是用conduct shape连接,你可以在原理图设计的时候用0欧姆电阻对两个不用网络相连,但是在布线的时候用铜皮直接相连,我眼花了,电源连接倒无所谓。
不得不提,allegro、dxp、zuken cr5000等软件都有不同名网络相连的功能,但是唯独ee没有,一老大提出要这个功能有十几年了,但是mentor以可以使用conduct shape取得相同效果为由没有添加此功能!缺点就是做短路分析的时候会报错。

楼主:
如上图所示,(没0欧电阻的情况)根据高速信号的理论:VDD-A应该是先连到退偶电容的2,4,6脚然后再连到3.3V的电源才好。 如果设置3.3V为电源平面,则在布线里面,VDD-A是直接到电源平面了,退偶电容2.4.6脚也是直接接电源平面了(这个似乎退偶的效果就不好了?)。   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刚才试了楼上说的conduct shape,似乎只能当一段导线使用(不能像平面那样自动避让其中的过孔等)?取代0欧电阻? 达不到既能有平面的效果,但是又能调整连线顺序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楼上说的conduct shape,似乎只能当一段导线使用(不能像平面那样自动避让其中的过孔等)?取代0欧 ...

conduct shape就是无法避让的,它可以连接两个不同的网络,当然了,会报错的,但是能够相连

楼主(2011-12-06):
自己找到答案了,很简单:取消“prevent loop"选项即可!
具体:”ctrl-e“,找到“prevent loop"。即可任意的按自己的需要拉线了。

网友(2013-08-05):
mark~~~~~~我就觉得怎么会不能强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