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Pads router 画新的走线,旧线的不能自动删去

楼主(2011-10-29):
pads router 画新的走线,旧线的不能自动删去

楼主:
好心人给教一下,小弟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方法处理

网友:
用BACKSPACE取消

楼主:
谢谢,可以了,不过要先把原来的线按BACKSPACE删了,再画线,这样就不会有那个旧的线了,不删的话,还是不可以自动去代旧线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设置

网友:
我找到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HW02/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453242/QQ/WinTemp/RichOle/)PK0_~ALJX4A8$}M[%CNY%1.jpg 第二项不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