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楼主(2011-10-29):
我想请教一下,现在有一块板子铺了静态铜,有网络,这块铜皮覆在了其它带有网络的元器件和走线上,这不是网络冲突吗?铜皮的网络和其他网络都不一样啊,可是没有报错。

网友:
不报错的可能原因:
. h+ W8 Y- C5 o1.你的DRC on line没打开3 g4 q5 P1 k! q& a
2.你的约束规则当中space的规则为false,或者你line to shape的间距设成0mil了。。还有,也必须把规则管理器的DRC错误检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