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expedition自动完成4片DDR2的H树形拓扑布线

楼主(2011-10-29):
能不能用expedition自动完成4片DDR2的H树形拓扑布线?
目前是用的是AD9,布线调整太麻烦了。
试了下expedition,那个推挤功能好难控制啊。总是推得乱七八糟。

网友A:
期待版主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版主回答

作为一名水版主,我表示压力好大,绕线还是手动的好,自动绕线不是很智能的,它会给你绕的乱七八糟的,但是mentor旧的手工绕线不好控制,很难绕,建议使用smart utility的dynamic tune工具,那个非常好用
不得不提,mentor定义拓扑不是很好用,尤其是复杂的,多组等长线

楼主:
大哥你就不用谦虚了,目前能找到的有价值的expedition的帖子也就是你的了。会这个软件的人好少啊,我都自学入门了才找到这个论坛。

网友:
额,不懂的找我呢,我有资料呢。。。哈哈

楼主:
好人啊。我用的是EE2007.5,没有smart utility。大哥能否提供单独的smart utility安装包?
不知道是不是有必要换版本? 2007.9稳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人啊。我用的是EE2007.5,没有smart utility。大哥能否提供单独的smart utility安装包?
不知道是不是有 ...

这个是新版本才有的,建议用7.9.2,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版本才有的,建议用7.9.2,比较稳定

老大的ee7.9.2在哪里下载,一直没下载到,给个链接

网友C:
mentor定义拓扑,如果定义为custom类型,不要进CES里面去搞结构,不直观,头大如果结构复杂的话,我是直接在面板里点“netline manilation"这个图标,然后可以可视化的调整没根线的连线顺序,结构等,非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ntor定义拓扑,如果定义为custom类型,不要进CES里面去搞结构,不直观,头大如果结构复杂的话,我是直接在 ...

其实用icx pro expolrer定义拓扑模板也是很方便的!可惜mentor的约束定义的不是很灵活,比如balance拓扑很难对不同的拓扑结构定义balance两端走线的容差,只能是全局的,局限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