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2005 设置限长问题

楼主(2011-10-29):
如图中所示,DDR_DQ[8]^^^ 网络包含两端线,一个是DDR_DR[8],一段是DQ[8].
而DDR_DQ[7],就不行。只能包含一断线。

因为我得原理图中DDR_DQ[8]^^^  这两个线中间是串了一个电阻,软件就自动把这两端加在一起了。
而DDR_DQ[7],是通过排阻连接了,就没有自动识别。

我怎么能通过手动操作,两短线长是否加在一起计算了。

期望高手 不吝赐教!

网友:
排阻需要添加模型的,最主要就是通过排阻的模型识别管脚对,比如1 8为一个电阻,2 7为一个电阻,只有能识别电阻管脚对之后软件才能将两端的网络整合,排阻的模型请使用model wizard生成

楼主:
多谢 版主回复!
我没用过添加模型,请问model wizard在哪里使用,是一个软件模块么?我仔细找了一下没找到名字类似model wizard的。
还是在建库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可以设置管脚对应?
希望版主再给指点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capture->expedition 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apture->expedition 流程。

建库里面有吧,我记得有的,这个操作要在ces中完成,part目录下,选择一个part右键就有了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在库里面找不到你说得设置,右键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楼主:
顶一下 ,请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
2005的自动绕线不好用的。建议还是手动绕吧。
特别是DDR这种

楼主:
以前都是ddr2 都用手动的,现在是ddr1,想自动的省劲,要求又不高,2007的版本 自动绕线可以么

网友A:
在CES里面设置的Part下选择一个器件右击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ES里面设置的Part下选择一个器件右击就可以看到你想要的

好像是,不过我捣鼓了一下,没找到怎么弄

是选哪个quick model wizard进行修改么,能否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