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板框如何敷动态铜(求助)?

楼主(2011-10-29):
    我的板框里包含一些不规则开槽和结构件避让孔,用Z-copy无法生成Routekeepin.在敷动态铜时如何才能避开这些孔和开槽?我从CAD转板框过来时所有开槽和结构件避让孔都放在Board outline层?

网友:
    Z-COPY OUTLINE啊,不就搞定了

网友:
    你的board outline没有封闭吧?

楼主:
    board outline已经封闭了,中间的开槽线段也要封闭吗?

网友:
    Visibility里面area里面的keepout打开可见,然后画一个keepout类型的shape放在开槽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