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place机构件(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1-10-29):
   从别人的.DSN档文件和对应的.brd导出的库作为自己的元件库。自己画的线路 netlist导入成功, 电子元件都可以在allegro里面place, 就那个机构的USB接口不能place, 在quick view里面也看不到它的symbol ,怎么回事?

PS:
1)路径都设置好的,因为电子元件place都是OK的 只有机构不行 ,footprint也是一致的 因为画线路的时候就直接从那.DSN线路中拷贝的symbol,所有从.brd板子中导出的元件库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2)SUYIN_020173MR004G565ZR_4P 是这个USB接口的footprint,在库里面有这颗料的.PSM,.TXT,.DRA文档

3)从别人的.BRD(导出元件库的.brd档) 中place=>manual=>placement list=>package symblos=> qiuck view里面可以看到这个USB接口的symbol也可以place,可是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在Quick view看不到symbol 也不能place,提示如下错误:
E- Cannot load symbol 'SUYIN_020173MR004G565ZR_4P'
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C52D36.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66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E- (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T66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W- (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C52D36.

上面错误提示中的C52D36在我的元件库里面的就有C52D36.PAD的文件
上面提示错误中的flash symbol T66 在我的库里面没有  可是当初我export libraries的时候有选自shape and flash symbols这个选项,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USB接口的flash symbol 导出来?

网友A:
USB的pad你没有全部放置,打开原来的brd文件看一下名字,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flash symbol问题,flash symbol是没法从老板只上导入的,修改对应的pad删掉或者修改一下,原来flash symbol啥样子可以在老板子上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pad你没有全部放置,打开原来的brd文件看一下名字,放进去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回答,这个库是从原来那文件export出来的库 导出的时候是把所有选项都勾选的 其中就包括shape and flash symbols这个选项,在库里面也就有 C52D36.PAD文件,看他那错误好像是说缺少flash symbo T66l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这个库是从原来那文件export出来的库 导出的时候是把所有选项都勾选的 其中就包括shape an ...

    是 C52D36.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 symbol问题,flash symbol是没法从老板只上导入的,修改对应的pad删掉或者修改一下,原来flash symbo ...

    感谢你的回答,刚学习Allegro请问怎么“修改对应的pad删掉或者修改一下” 谢谢!

楼主:
    还有补充一点  在package designer可以正常打开这个SUYIN_020173MR004G565ZR_4P.dra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补充一点  在package designer可以正常打开这个SUYIN_020173MR004G565ZR_4P.dra文件

    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可以正常打开这个SUYIN_020173MR004G565ZR_4P.dra

网友B:
    打开,然后看不同的层里面哪层有这个flash,然后修改

网友:
    另外 应该 可以在原来的板子里面用edit pad功能看原来flash啥样子

网友:
    tools-pad stack -modif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然后看不同的层里面哪层有这个flash,然后修改

    恩 我试试看  那个flash symbol 是不是不能从原来板子里面导出来用的?

网友A:
    我说的你pad文件不全面,是指你旧板应该用过flash。所以直接找到这个文件复制进去就行了,另外也一起复制ssm文件。(前提是你从旧板子导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我试试看  那个flash symbol 是不是不能从原来板子里面导出来用的?

我也发现pad的flash symbol是没法导出的,不知道为何,如果你使用的是正片,直接删了flash是最快的做法,要不只能自己重新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pad的flash symbol是没法导出的,不知道为何,如果你使用的是正片,直接删了flash是最快的做法, ...

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可以正常打开这个SUYIN_020173MR004G565ZR_4P.dra  是不是能说明 flash symbol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你pad文件不全面,是指你旧板应该用过flash。所以直接找到这个文件复制进去就行了,另外也一起复制ss ...

我这块板子的库是直接连接到到旧板子导出的库的 所以不用复制 很有可能那份flash文件没导出来   弱弱的问一下那个flash symbol是什么格式的? 后缀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可以正常打开这个SUYIN_020173MR004G565ZR_4P.dra  是不是能说明 flash symbol没问 ...

能正常打开不表示pad没问题!allegro都是不太严谨的,不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它不会管得,尤其是像flash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flash的后缀是fsm。从旧板子导出封装我就发现会丢flash symbo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块板子的库是直接连接到到旧板子导出的库的 所以不用复制 很有可能那份flash文件没导出来   弱弱的问 ...

需找到的flash的文件,包括:.dra和.fsm文件(不是ssm,不好意思写错了)

网友:
哦,你直接用的旧板子的库,那你就可以打开以下你的flash文件,再创建以下symbol试试。

网友:
    不错, 这种氛围挺好的.

网友D:
    FSM不能导出,DRA能正常打开也不能在导网表时被加载,要么直接把PAD中的Flash去掉,要么改掉。出负片的话就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FSM不能导出,DRA能正常打开也不能在导网表时被加载,要么直接把PAD中的Flash去掉,要么改掉。出负片的话就 ...

    感谢你的回答 请问怎么“把PAD中的Flash去掉” 我这边有这个文件名的 .dra  .psm  .txt 文件  要去掉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 请问怎么“把PAD中的Flash去掉” 我这边有这个文件名的 .dra  .psm  .txt 文件  要去掉什么 ...

    不是叫你把文件去掉,是修改你的pad文件,找到flash那一项直接设置成nll即可,别忘了在你的dra文件中重新更新你修改过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