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 仿真问题,请教高手指点??有图为证,,急!!!!!

楼主(2011-10-29):
请各位高手们看看,为何原因?
刚装的16.5,在本论坛下载安装软件,,
是不是没有破解好,还是怎么回事,,,
可是,allegroorcad,都能使用的,,,为何,,,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大部分和系统有关!

楼主:
哦,,
 重装了有好几次都不行,,
可能真的和 系统有关,,,,
 也 不知道了,16.3的就能用,,
不知何原因

网友:
    路径不要用中文,也不一定是这个原因,我从不用中文路径

网友:
    runtime 是一个运行库,应该在微软的官方又下载的。或者,装VisualSTIDO2008中的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