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用阻焊覆盖过孔的设置

楼主(2011-10-29):
altium Designer用阻焊覆盖过孔可以防止不必要的短路。以前都是告诉制板厂家帮我弄。
前段时间想了下,可以在规则中直接设置。
在阻焊扩展中设置,选择“objectkind”过滤为“via”,把值设成负的。

网友(2012-06-11):
能想出过孔塞油这样来实现楼主很厉害呢,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不过我有个问题,如果板子上过孔大小不一的话,是不是规则设置的地方的负值要设置成最大孔的半径?这样设置了以后对与小一点的孔的处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存在呢?

网友:
直接在过孔属性里面设置塞孔不就得了,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其实也不算复杂,如果这样的话还是有好处的,比如后期修改的时候偶尔会有修线什么的,也会增加那么几个新的过孔,这样就不用在去进行一次过孔的全局设置了。总的来说这个方法也很不错。

网友:
改成-100基本就没问题了  基本没有人的VIA会放到200的外环  要是到这个数值基本都是用P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