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非金属化过孔存在的隐患

楼主(2011-10-29):
altium Designer中在机械层可以绘制非金属化过孔,一般是定位孔或安装孔。但是这样存在安全隐患。
我注意到有些双面板这样设计的非金属化过孔,加工回来内壁是金属化的(不是垃圾厂家做的)。
在这个厂家做多层板没发现这个问题。
但是我在另外一家做的6层板遇到过这个问题,是mini USB座子的封装带的。结果直接导致2个内电层短路。
利用Altium Designer的“define board cutout”功能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所以机械层绘制非金属化过孔,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加上“define board cutout”。这样内电层会避让“define board cutout”内缩。

网友:
放通孔焊盘当机械孔不就行了嘛。焊盘孔径设成和外径一样大。再把PLATED里边;的勾勾去掉。。百试不爽。

网友:
一楼是个方法.

二楼的做法更为保险,我们也是一直这么干的.

网友:
又一次我们做个板,厂家问要不要金属化,我们同意了,最后做出来的板子一些非金属化的通孔也金属化了。估计就是如二楼所说PLATED前面的勾勾没去掉。

网友(2012-06-18):
2楼说的对

网友:
学习了,多谢。用机械层描述时是要像你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