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间等长设置?

楼主(2011-10-31):
已设置3组R,G,B差分对,如何在约束条件中设置3组差分对对间的等长?

网友:
    好像只 能两个  以对 设置

网友:
    不是有match和bus的唄。。。先建match,再把RGB其中的一個拖進去,設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已经搞定了,前几天一直在忙,没有时间,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