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使同一类型封装按照位号顺序快速的排列

楼主(2011-10-31):
如何在PCB中使同一类型封装按照位号顺序快速的排列:比如R1、R2、R3......R498、R499、R500    直接让他按照这个顺序排列好

网友:
是指自动对器件进行重新编号吗?

网友A(2012-04-27):
用快速过滤,shift+f 选中要排列的封装,之后A+V,A+C,shift+Alt+G.在此期间可以按F11集合修改旋转方向。修改丝印,用A+T修改丝印摆放位置,如果丝印有不同方向,先shift+f选中丝印中不一致的方向,按F11调整,再A+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快速过滤,shift+f 选中要排列的封装,之后A+V,A+C,shift+Alt+G.在此期间可以按F11集合修改旋转方向。修改 ...

留着,试试,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