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层板表层铺铜的优缺点

楼主(2011-10-31):
最近布了一块8层板,叠层结构是 si-gnd-si-si-vcc-si-gnd-si,现在板子基本上已经画完了,想请教一下top和bottom大面积铺通好还是不铺好,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如果空闲的话还是铺上吧,对残铜率和压和都比较好,如果可以最好都打上地孔

网友A:
    恩,因为表层的铜一般是镀上去的,这样会电镀会比较均匀,各种目标参数会比较稳定。如果你空的太多,工厂会让你加dummy pad的。

    另外,我觉得地面积大也是增加信号回路,全方位吸收不侧漏。

网友:
    楼上滴,太有才了。。

    只是在表层铺铜时,要注意铜皮与信号线还有小间距焊盘的间距。。

    如果处理不当。。有时候会引起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因为表层的铜一般是镀上去的,这样会电镀会比较均匀,各种目标参数会比较稳定。如果你空的太多,工厂会 ...

谢谢,但是这个板子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考虑,请问一下这样的考虑是否有道理

1、内层已经有两个完整的地平面了,所以表层铺铜对信号回路完整性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2、PCB表层元件密度还是算比较大了,如果大面积铺通难免会出现不少不规则的尖角铜皮,这样还可能对EMC方面造成不良影响,虽然通过慢慢修铜可以去掉一些尖角铜,但是可能还是会有遗漏的地方,而且最后对于性能方面又几乎没有增强,为什么还要去增加这部分不必要的工作呢。

    我对这方面的经验很浅,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各位能指点。

网友:
    第二个我也瞎猜。。。但是,dummypad那个有遇到过,留空地太大,厂商讲会电镀不均匀~

    另外,我们公司的RF板都是做2层哟,没有参考平面,回路就是那些看起来多余的地- -|||

网友B:
    LZ这个8层叠层需要注意啊
有完整参考地平面的表层我是不建议大面积普通,铜皮到信号线的距离控制不好会影响阻抗。
可以要求板厂在表层加平衡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8层叠层需要注意啊
有完整参考地平面的表层我是不建议大面积普通,铜皮到信号线的距离控制不好会影响 ...

这个叠层有哪些需要注意呢?,能否给个叠层我参考下,还有问一下“平衡铜点”是什么?之前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这个8层叠层需要注意啊
    有完整参考地平面的表层我是不建议大面积普通,铜皮到信号线的距离控制不好会影响 ...

    应该是dummy pad吧?加铜点就这个了,据我所知他们是随便加的。不知道无名这里可有计算方法?

    层叠的话,关键在给每一次找好参考平面。
比如4层,copper|pp|core|pp|copper,一般中间两层,一层Vcc,一层GND。一层给top做参考平面,一层给bot做参考。但是重要信号、大功率等最好以GND为参考。

    6层8层推荐的搭叠方式一搜一堆的,都有讲哪个是哪个的参考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叠层有哪些需要注意呢?,能否给个叠层我参考下,还有问一下“平衡铜点”是什么?之前没接触过,谢谢 ...

首先叠层要注意上下正负片的对应,你的VCC对应的是SI信号层,厚度有明显不同,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ummy pad吧?加铜点就这个了,据我所知他们是随便加的。不知道无名这里可有计算方法?

    层叠的话 ...

    平衡铜点不是随便加的,你可以规定形状(正方形或圆形)的大小以及铜点到铜点的中心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