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铜皮上面打过孔

楼主(2011-10-31):
如题,还有就是用什么命令在铜皮上打很多整齐排列的过孔??

网友:
VIA GRID设置一下。然后edit place via(带网络名)手动打孔

楼主:
楼上可以详细一点吗?我个人比较菜,刚学这软件没多久,还有我这个是ee2007.7版本的!先谢了!!!

网友:
edit——place via,选择一个via的类型,赋予一个网络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