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il单独使用没问题,和别的程序一起用会有问题

楼主(2011-10-31):
谁能帮忙修改下

; Program Name: cot.il
; Author:        Richard L.  a chinese guy in Montreal
;                            fpmontreal@gmail.com
;
; Tested on:        allegro v15.5
; Purpose:        This routine is a very simple utility that will create oblong thermal shape
;          (thank Hunter516 to let me try)
;
; update: support by more style (idea from markwang, .....www.pcbbbs.com)
; update: fit for FPM project
/*---------------------------------
CreateOblThForm()
---------------------------------*/
defun( CreateOblThForm ()
        MainFormFile=axlTempFile()
        p = outfile(MainFormFile "w")
        f_FormBegin(p 35,20,"Create Thermal - RichardL." "TOOLWINDOW")
        f_Bitmap(p "cot" "cot" 0 0 14 14)
        f_Text(p "Outer diameter(A):",15,0)  f_EditFloat(p "A",29,0,5,5,4)
        f_Text(p "Inner diameter(B):",15,3)  f_EditFloat(p "B",29,3,5,5,4)
        f_Text(p "Oblong length(D):", 15,6)  f_EditFloat(p "D",29,6,5,5,4)
        f_Text(p "Circle spoke(C):",  15,9)  f_EditFloat(p "C",29,9,5,5,4)
        f_Text(p "Oblong spoke(E):",  15,12) f_EditFloat(p "E",29,12,5,5,4)
        f_Group(p "Direction",2,14,32,4)
        f_CheckList(p "H", 4,16,"Horizontal","di")
        f_CheckList(p "V",18,16,"Vertical","di")
        f_Button(p "OK",2,19,10,3)
        f_Button(p "Cancel",20,19,10,3)
        f_FormEnd(p)
        close(p)
        MainFormFile
);func

/*---------------------------------
CheckCOTValue()
---------------------------------*/
defun( CheckCOTValue ()
prog( ()
let( ()
        if((ot->a>0 && ot->b>0 && ot->c>0 && ot->d>0 && ot->e>0) then
                   if((ot->a>ot->b && ot->d>ot->e && ot->b>ot->c) return(t)
                   axlMsgPut("Invalid Value between A,B,C,D,E"))
        );if
        axlMsgPut("Invalid Value, check your value carefully.")
        return(nil)
]

;global
defstruct( struOblTh a b c d e dirH)
ot=nil

defun( CreateOblongThermal ()
        MainFormFile=CreateOblThForm()
fw = axlFormCreate((gensym) MainFormFile '("NE" "msglines" 0) 'OblThCallback t nil)
        ot=make_struOblTh(?a 100 ?b 50 ?c 20 ?d 100 ?e 30 ?dirH t)

(axlFormSetField fw "A" ot->a)
(axlFormSetField fw "B" ot->b)
(axlFormSetField fw "C" ot->c)
(axlFormSetField fw "D" ot->d)
(axlFormSetField fw "E" ot->e)
(axlFormSetField fw "A" ot->a)
(axlFormSetField fw "H" ot->dirH)
(axlFormSetField fw "bmp" "cot")

axlFormDisplay(fw)
; return(fw)        ; return form handle to caller
)

defun( OblThCallback (fw)
        case(fw->cuRField
                ("H" ot->dirH=t)
                ("V" ot->dirH=nil)
                ("A" ot->a=fw->curValue)
                ("B" ot->b=fw->curValue)
                ("C" ot->c=fw->curValue)
                ("D" ot->d=fw->curValue)
                ("E" ot->e=fw->curValue)
        )

        if(fw->doneState==2 || fw->doneState==3 ;cancle & close
                then axlFormClose(fw) axlTempFileRemove(MainFormFile))
        case(fw->doneState
        (1 ;here is the real main thing!

        if(CheckCOTValue() then
        axlShell("done")
axlSetActiveLayer("etch/top")
        axlDBChangeDesignExtents( '((-1000 -1000) (1000 1000)))

        if(ot->dirH then
        path = axlPathStart( (list -ot->d/2:-ot->a/2))
        axlPathLine(path,0,ot->d/2:-ot->a/2) axlPathArcAngle(path,0,ot->d/2t->a/2,  nil,180)
        axlPathLine(path,0,-ot->d/2t->a/2) axlPathArcAngle(path,0,-ot->d/2:-ot->a/2,nil,180)
        else
        path = axlPathStart( (list ot->a/2:-ot->d/2))
        axlPathLine(path,0,ot->a/2t->d/2) axlPathArcAngle(path,0,-ot->a/2:ot->d/2,  nil,180)
        axlPathLine(path,0,-ot->a/2:-ot->d/2) axlPathArcAngle(path,0,ot->a/2:-ot->d/2,nil,180)
        )
        shapeid=axlDBCreateShape(path t)
        o_poly = axlPolyFromDB(car(shapeid)) axlDeleteObject(car(shapeid))
        i_poly=axlPolyExpand(o_poly -(ot->a-ot->b)/2 'NONE)

        if(ot->dirH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ot->d/2-ot->a/2:-ot->c/2 ot->d/2+ot->a/2:ot->c/2) t)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ot->c/2:-ot->d/2-ot->a/2 ot->c/2:ot->d/2+ot->a/2) t)
        )
        i_poly=append(i_poly axlPolyFromDB(car(shapeid))) axlDeleteObject(car(shapeid))

        if(ot->dirH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ot->e/2:-ot->a/2 ot->e/2:ot->a/2) t)
        shapeid=axlDBCreateRectangle(list(-ot->a/2:-ot->e/2 ot->a/2:ot->e/2) t)
        )
        i_poly = append(i_poly axlPolyFromDB(car(shapeid))) axlDeleteObject(car(shapeid))

        f_poly = axlPolyOperation(o_poly i_poly 'ANDNOT)

        foreach(onepoly f_poly axlDBCreateShape(onepoly t))
        axlWindowFit()
        )
        );CheckCOTValue
        );case
)

;CreateOblongThermal()
axlCmdRegister( "COT" `CreateOblongThermal)

网友A(2012-04-06):
请问 此程序 有什么用呢?LZ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 此程序 有什么用呢?LZ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万分感激!

绘制椭圆型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绘制椭圆型FLASH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