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个绕得比较好?

楼主(2011-10-31):
一般来说,选择哪个绕法会好点?点亮的那三根。左边还是右边?
谢谢回答。特别是在很挤的时候,更应该怎么绕线?
小弟刚开始练习绕线,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点亮的那三根

点亮的那三根

网友:
看啊看啊

网友:
如果是高速信号考虑到信号上升沿的话,第二种走法要好些。

网友:
为什么第二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