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2005 蛇形线(tuning) 怎么能自动布线?

楼主(2011-10-31):
我在expedition2005中设置相关的配置如图,
我设置的是1100mil至1200mil之间。

在自动布线之后没有出现蛇形线。
尽管其中一根是915mil,没有在我设置的长度范围之内,也没有出现蛇形线。

请高手指教!

网友:
走线被固定或者是半固定住了,没法自动绕线,先把走线解除锁定先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我现在把线的固定状态去了之后 还是不能自动走线,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要配置,我看书上就这些配置了,可我按照书上写的来,总是搞不出来 郁闷

网友:
在CES里没有看到你设置match和TOL,如果没有,把要自动绕线等长的线在match设为同名,TOL设误差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我现在把线的固定状态去了之后 还是不能自动走线,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要配置,我看书 ...

可能是你的match group没有设对!你slide走线看看有没有一个长度的指示(tuning meter)显示?display要勾选display tuning meter

楼主:
我加上match设置及tol设置了,如图,
好像还是不好用,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可以自动走出tuning线,现在再也走不出来了,郁闷

网友:
把同一net class的线手动走完,再tune看看。

楼主:
我还真想走完线之后,选中线点那个tuning的图标,一点效果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