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正极在两个层组成环路有何影响??

楼主(2011-10-31):
如图,两层的同一网络铜皮左边(MOSFET)用若干过孔连接,右边是输出接口,一个大孔,现在老是烧坏MOS,这个回路对此故障是否有影响

网友:
这是加强载流能力的一种设计方法.

烧坏MOS管是否是PCB上的载流能力不够呢?可以再加焊一根粗线试试.

楼主:
电流没有多大,用于平板电脑上的的供电MOSFET,就怕是回路对MOS产生了影响,烧了不少,哎

网友:
你可以这样测试:

1,将表层的铜割断试一下还会不会烧.

2,可以再加焊一根粗线试试.

下一版更改需注意,要在这个回路上多打过孔,从左到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