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如何设置Allegro输出光绘文件的路径?

楼主(2011-10-31):
我想把光绘文件设置到自己创建的文件夹中,可以吗?
哪位高手知道一下。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A:
    Allegro V15.7 试范为例...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V15.7 试范为例...请参考

    感谢楼上图文并茂的解说。以下是我的理解:
其实就是在上图的文本框中起一个文件夹名字(例如art),
    然后在工程文件根目录下会自动生成该art文件夹,
以后光绘及Art_param.txt都生成到期望的art文件夹中而不会在工程文件根目录下堆放(个人觉得挺乱的)啦。

再次表示感谢!

    同样,log,report,plot文件也可以类似操作,放到期望的文件夹中。
而且还可以修改光绘,钻孔文件的后缀,默认的后缀分别是art,drl。

网友:
    已经尝试 很成功 非常感谢

网友(2012-11-01):
    感谢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