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个器件是Placed还是Unplaced呢?

楼主(2011-10-31):
    初学skill,遇到一些问题,求会的人解答下,谢谢!

    如代码:
    AllCompsList = Design()->components
    PlacedList = nil
    UnplacedList = nil
    现在要遍历AllCompsList,如果是Placed则归类到PlacedList,如果是Unplaced则归类到UnplacedList,最后赋值到FIELD里。
    这个判断条件不会写,求解。

网友:
    精简办法:
    1. UnplacedList = setof(comp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comp->symbol)

    普通办法:
    1. lUnplaced = nil
    2. lPlaced = nil
    3. foreach(comp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if(comp->symbol lPlaced = cons(comp lPlaced) lUnplaced = cons(comp lUnpla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