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邮票孔封装下面主板的顶层走线问题

楼主(2011-10-31):
核心板为邮票孔封装,由于走线需求,需要在核心板下主板的顶层走线和打过孔。打算盖绝缘漆(绿油)来和核心板绝缘。厂商说可以加厚,一般为10um,现在不确定这样做法的可靠性如何?时间长了,担心老化后容易短路。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A:
问题不大,加白色丝印也行。GPS模块之类的,都是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加白色丝印也行。GPS模块之类的,都是这样处理

网上看图片,有些邮票孔封装下也是白色的一块,应该是丝印层。但就是不确定顶层有无走线和打过孔。丝印层理论上也无多大绝缘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