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库文件转到allegro中

楼主(2011-10-31):
我再网上看了一下,也在本论坛发现有作者提到的方法,
a)在 protel中将 PCB 封装放置(一次将需要转换的全部放置上来)到一张空的 PCB 中,并将 PCB 文件用 Protel PCB 2.8 ASCII的格式导出(export)
b) 使用 orcad Layout 导入(import) 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并保存(.max);
c)使用 Layout2allegro 将生成的 Layout .max 文件转化为 Allegro的.brd 文件;
在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6-1-1.html 中也有论述,

我现在用的是cadence16.3 没找到Orcad Layout,网上说在16.3里没了那个软件,那如何操作,请高人点拨。谢谢。

网友:
    重新建封装吧,,转出来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还是听版主的吧

楼主:
    他们的转换之间是要有问题,问题是能有更方便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換條路試試,畢竟OrCAD Layout很久沒更新轉換的功能,而PADS與Allegro都有一直在更新修正轉換介面
Protel -> PADS (PCB translator) -> Allegro (PADS Trans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條路試試,畢竟OrCAD Layout很久沒更新轉換的功能,而PADS與Allegro都有一直在更新修正轉換介面
Protel -> ...

    谢谢,我这边有pads的库文件,如果直接pads转到allrgro,需要pads先转换为ase输出,我直安装的软件是cadence和altium designer,怎么解决呢?

网友:
    你需要一套PADS來當中間轉檔的工具
    一般轉換介面比較少支持庫文件的轉換,還是建議你放到PCB上再轉換為ASC

    另外一種老方法就是CAM 350,他支持一些CAD Data的介面,可以透過他轉出Power PCB(PADS)的格式
    如果你Import CAD Date 會包含完整元件基本信息與結構,而Import Gerber+Driil只會有基本的圖形,但是可以得到正確的Pad size與pitch.
要達到目的有很多條路,看你所了解的項目多寡,可以有不同的應用方式.
我只是提供一些我的經驗,供你參考

楼主:
    特别感谢ICM的回复,我基本知道如何区做了,只是要利用手头的软件。呵呵、

网友:
    這邊就是互相交流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