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急,急,出光绘文件有错误

楼主(2011-11-01):
以下是我得错误表,我只要是把第2层gnd删除就能出,其它层都能正常出,就是assembly层出不了,第2层我挖了几个不规则的洞,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错误。
(------------------------------------------------------------)
(                                                            )
(        ARTWORK LOG                                         )
(                                                            )
(        Drawing          : tju_10_31_2011pinban1.mcm        )
(        Software Version : 15.51p003                        )
(        Date/Time        : Mon Oct 31 16:41:47 2011         )
(                                                            )
(------------------------------------------------------------)

 ******************************************
WARNING: DRC OUT OF DATE on this layout.
******************************************

Mon Oct 31 16:41:47 2011

楼主:
以下是我得错误表,我只要是把第2层gnd删除就能出,其它层都能正常出,就是assembly层出不了,第2层我挖了几个不规则的洞,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错误。
(------------------------------------------------------------)
(                                                            )
(        ARTWORK LOG                                         )
(                                                            )
(        Drawing          : tju_10_31_2011pinban1.mcm        )
(        Software Version : 15.51p003                        )
(        Date/Time        : Mon Oct 31 16:41:47 2011         )
(                                                            )
(------------------------------------------------------------)

******************************************
 WARNING: DRC OUT OF DATE on this layout.
******************************************

Mon Oct 31 16:41:47 2011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MM
FILM-SIZE             24000 16000
FORMAT                5.3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WARNING: for raster artwork formats, artwork accuracy must be
t least one place greater than the database accuracy, up
o the maximum accuracy allowed by the selected output format.

  Increase the accuracy by increasing the "Decimal Places" in
  the FORMAT section of the artwork parameters and then rerun
rtwork.

  The current output is rounding down the data.  Failure to change
  the format may result in inaccurate arc coordinates in the output
iles and possible shape/void plotting failures.

================================================================
     PROCESSING FILM < L1.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Film contains DRC error(s).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000.00 -372000.00)
    WARNING: ... ignored!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WARNING: ... ignored!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composed 0 width line found at (50000.00 -424000.00)
    WARNING: ... ignored!

    WARNING: rectangle or unfilled shape hav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WARNING: ... ignored!

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CIRCLE     0.35560                                  DARK
IRCLE     0.36830                                  DARK
  CIRCLE     0.38100                                  DARK
  CIRCLE     0.39370                                  DARK
  CIRCLE     0.40640                                  DARK
IRCLE     0.41910                                  DARK
IRCLE     0.43180                                  DARK
IRCLE     0.44450                                  DARK
  CIRCLE     0.45720                                  DARK
  CIRCLE     0.46990                                  DARK
  CIRCLE     0.48260                                  DARK
  CIRCLE     0.49530                                  DARK
IRCLE     0.50800                                  DARK
IRCLE     1.01600                                  DARK

     L1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D1_2.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0.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25400                                  DARK
IRCLE     0.50800                                  DARK

     D1_2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L2.art > ...
================================================================

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68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02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36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170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04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38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272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06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40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374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3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08380.01 -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40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37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34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30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27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23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205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171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137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103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WARNING: Segment with same start and end points at
        (442380.01 -69974.98) will be ignored.  Increasing output
        accuracy may allow segment to be generated.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50800                                  DARK
IRCLE     1.01600                                  DARK

     L2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D2_3.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0.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A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25400                                  DARK
  CIRCLE     0.50800                                  DARK

     D2_3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L3.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0.00
irror code                         NONE
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APERTURES USED:
  ---------------------------------------------------------
  T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50800                                  DARK
IRCLE     1.01600                                  DARK

     L3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SILKSCREEN_TOP.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0.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07500                                  DARK
  CIRCLE     0.25000                                  DARK

     SILKSCREEN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
     PROCESSING FILM < OUTLINE.art > ...
================================================================

  FILM PARAMETERS :
  ---------------------------------------------------------
  Undefined line width                100.00
  M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Plot negative                       NO
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PERTURES USED:
  ---------------------------------------------------------
YPE       SIZE/NAME                   ROT   MIRROR MODE
  ---------------------------------------------------------
IRCLE     0.10000                                  DARK

     OUTLINE created with warnings

------------------------------------------------------
 SUMMARY:
            L1 created with warnings
            D1_2 created with warnings
            L2 created with warnings
            D2_3 created with warnings
            L3 created with warnings
            SILKSCREEN_TOP created with warnings
            OUTLINE created with warnings

ARTWORK finished

网友:
    只是warning,,问题不大

网友A:
    对啊,只是warning,应该出片了才对。。。你看看assemble的配置有没有问题,有生成过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只是warning,应该出片了才对。。。你看看assemble的配置有没有问题,有生成过钻孔?

我没出那个assembly层的,因为有错误就没出,不好意思那个错误表发错了,下面这个是,麻烦您给看看,着急啊!
                                                           )
    (        ARTWORK LOG                                         )
(                                                            )
(        Drawing          : tju_10_32_2011.mcm               )
(        Software Version : 15.51p003                        )
    (        Date/Time        : Tue Nov 01 11:14:07 2011         )
(                                                            )
(------------------------------------------------------------)

    ---- Photoplot outline rectangle not found ... using drawing extents

    Tue Nov 01 11:14:07 2011                                Page     1

Photoplot log file
Results from parameter file ...

    DEVICE-TYPE           GERBER_RS274X
OUTPUT-UNITS          MM
    FILM-SIZE             2400000 1600000
FORMAT                5.5
    ABORT-ON-ERROR        NO
    SCALE                 1
SUPPRESS-LEAD-ZEROES  YES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YES
    UNDEF-APT-CONT        NO

================================================================
     PROCESSING FILM < Assembly.art > ...
================================================================

ILM PARAMETERS :
  ---------------------------------------------------------
ndefined line width                10.00
irror code                         NONE
      Rotate angle                        NONE
      Offset x:                           0.00
      Offset y:                           0.00
lot negative                       NO
      Suppress unconnected internal pads  NO

    WARNING: Film contains DRC error(s).
    WARNING: more than one pin class in film record
    WARNING: more than one via class in film record
    WARNING: more than one etch class in film record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58435.32 -81145.29).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58435.32 -78031.29).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58435.32 -80107.29).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58435.32 -79069.29).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58462.38 -76935.51).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6233.94 -21963.5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6233.94 -20925.5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7271.94 -23001.5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7271.94 -21963.5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7271.94 -20925.5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7255.57 -18779.2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6220.41 -18778.2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6233.94 -19887.58).
        WARNING: Null REGULAR-PAD specified for padstack 13V1016_508_S0M4 at (47269.10 -19888.58).
        WARNING: 0 width line found at (-18000.00 -33000.00)
    WARNING: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10.00

        WARNING: Multiple 0 width lines; all will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first.
        WARNING: ... using undefined line width of 10.00

    WARNING: Shape at (-15900.00 -15900.00) contains void at (-1000.00 901.00)
        which touches another shape

    ERROR: aborting film - artwork will not be generated!
 Error in Assembly--halting output.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
 *** ERROR with Assembly
麻烦看看这是哪的问题,我只要把那层的GND删除,就能出ASSEMBLY层,谢谢您的及时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出那个assembly层的,因为有错误就没出,不好意思那个错误表发错了,下面这个是,麻烦您给看看,着急 ...

应该是啥shape的问题,所有层关掉,只开boundary/art2层,找到你报错的坐标(-15900,-15900)这点,这里有多余的shape,把它删掉试试,注意不要删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出那个assembly层的,因为有错误就没出,不好意思那个错误表发错了,下面这个是,麻烦您给看看,着急 ...

要不就是(-1000,901)这点,都试试

网友A:
    你的film里面加的层有相互矛盾的,看你的assemble的设置。重新添加一遍自己需要的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film里面加的层有相互矛盾的,看你的assemble的设置。重新添加一遍自己需要的class。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按照楼上的一位说的试着做了,没有奇怪的shape,还有一位说我得film里面有文件是互相矛盾,我添付的层叠结构,请帮我在看看,谢谢大家的回复,十分感谢!

网友:
    看了觉得好神奇。。。你这是要做什么?

网友:
    你的assemble是给组装车间用的对不对?
    那你需要给他们Placement文件和下面这样一份Gerber就好。Placement文件详细告诉他们每个元件坐标,下面这份Gerber里面有每个位置元件的标号。这样就够了。

网友:
    兄弟,要不发下brd文件出来(如果不怕泄密的话),你精度单位,你中途可能又设置过单位的精确度了,还有层设置都有问题,个人看法,勿生气,我试着看下能不能导出gerber。

网友:
    这两个不是当初做的silk层,是前两天重新给外包组装厂做的两张片子,再用CAM打印成PDF

网友:
    好像有刷屏的意思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按照楼上的一位说的试着做了,没有奇怪的shape,还有一位说我得film里面有文件是互相矛 ...

你这太吓人了,没有这么麻烦的,via和pin都可以去掉的,只剩标号和器件的外形框就可以了。还要出一份坐标文件,通过file/export plac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太吓人了,没有这么麻烦的,via和pin都可以去掉的,只剩标号和器件的外形框就可以了。还要出一份坐标 ...

谢谢大家的积极回复,我现在明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