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WIFI天线的处理

楼主(2011-11-01):
请问:PCB中wifi天线的那根线需要通过一个过孔连接到天线焊盘,请问该使用多大的孔?这其中会影响哪方面?

网友:
找你们射频工程师给建议。。。我记得这个他可以调的貌似,或者是他仿真出来的?没动手做过这个。

楼主:
有没有射频工程师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真的没有搞过,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最好不要孔,射频信号是模拟信号,完整地,尽量无过孔,你可以提取板极S参数,ADS仿下插损和反射系数,做到功率最优化传输就好了,芯片一般出来的都是复数阻抗,芯片到天线的匹配一般通过一个匹配网络与天线阻抗匹配,有时候还要考虑环境因素对天线的影响。

网友(2013-07-09):
    学习射频天线中

网友:
    至天线部分如果有MATCHING电路。过孔可按自己意愿打(当然有仿真条件的话肯定是仿真一下过孔参数了)。用匹配电路最终都能匹配出来。加了匹配电路有一点点插损而已,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