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元件找不到spice模型

楼主(2011-11-01):
同志们好!我的cadence16.3安装后用其仿真时,如果里面有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等器件,仿真就会报错,提示“找不到spice模型”,但是如果原理图中只有电阻电容等器件就可以正常仿真。我取得的器件都来自spice的库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沒遇過這樣的問題,會不會是破解的不完整呢?16.3版有很多不同的破解方法。
如果可以上傳有問題的文件,大家可以幫你檢查,看看錯誤在那兒。

楼主:
我把我的DSN文件传了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用你的DSN文件,修改了一下,增加 C 極的電阻,做了仿真,看起來沒問題。請看下圖:

我用的是 16.5 版的 OrCAD。

网友(点评):
灰常正确啊

网友A:
建議檢查一下你的設定,參考下圖

网友(2011-12-03):
    应该是模型文件没有导入进来吧.

网友:
    这个贴子要顶~~~~~~~~~~~~~~

网友(2012-01-05):
    jacklee_47pn 太犀利了
我最近也是正在学习PSpice 但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学习切入点

网友(2012-04-09):
    大神!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檢查一下你的設定,參考下圖

大神,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设置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设置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呢?

可能是你打錯字了, 是 nom.lib  不是 nomd.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打錯字了, 是 nom.lib  不是 nomd.lib。

    额,可是这个不是我输入的呀,是一上来就是nom.lib。我也并没有动它,而且改也改不了啊。

网友(2012-05-18):
    楼上!! 真的很佩服啊,这个问题琢磨了一下午还是你帮解决了!! 谢了

网友:
    xie xie lou zhu l

网友C(2014-04-17):
学习了,我的 PSpice 16.3也有这个问题。参考帖子,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6-01-05):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我的 PSpice 16.3也有这个问题。参考帖子,问题已经解决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7-04-07):
阻电容等器件就可以正常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