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铜皮问题

楼主(2011-11-01):
谢谢!

网友:
在小板里面画一个灌铜框,灌铜优先级设为0(默认已经是o)

在小板外面(整板)画一个AGND的灌铜框,将灌铜优先线设为1

网友:
把层设置为混合层,就可以对平面切割铺铜了。

楼主:
我用板框做的,小板是用板框挖出来的

楼主:
有板框在里头好像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