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中的OFFPAGE使用时怎样显示其它页有这个端口

楼主(2011-11-01):
各位大虾,小弟刚学CIS不久。
CIS中的OFFPAGE使用时怎样显示其它页有这个端口
这个图上的DATACLK—S就可以看到在第一页和第五页都有同一个offpage.怎么设置此操作

网友:
菜單  Tools-> Annotate... -> 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

楼主:
受教,谢了。
对了。我按你的方法做,后面只有一个下一页的数字,不显示括号和当前页
这是要在哪里设置一下吗。

网友:
Prefix 格子裡面放上 ( , Suffix 格子裡面放上 ) 。  OrCAD Off Page 不會顯示本頁面編號,只會列出不在本頁面的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