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为什么会翘曲呢?

楼主(2011-11-01):
如题,我最近做的一个板,打板回来后PCB有一边会比另外一边要高一些,为什么会翘曲呢?

要在设计中注意哪方面呢?

大家帮帮我了,谢谢.

网友:
主要发生的原因有:
1,布局不合理,体积较大的器件在板上摆放不合理
2,布线不对称,比如有些内层走线层应适当进行灌铜
3,叠层不对称

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以上设计问题的发生.

最后,还与PCB工厂在板材和半固化片开料时的经续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设计问题占大多数

网友:
嗯,有一定的道理的!

网友:
    目前碰到的板翘曲现象,初步判定是布局不合理,大重元件太集中在板中间,而且板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