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怎么重新编号啊

楼主(2011-11-01):
原理图怎么重新编号啊,因为删掉一些电路后需要重编号,哪位兄弟教我哈啊
急!

网友A:
logic有一个重编号的软件,在资源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有一个重编号的软件,在资源区.

它不自带吗?
谢谢!!!

网友:
没有自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不自带吗?
谢谢!!!

如果有自带那才叫麻烦了, 原理图可以随时被重新编号, Layout 又得重新画, 最好的是方式是在 Layout 重新编号, 然后 ECO 回 Logic.

网友:
简单的很,几分钟就搞定了
1.导出网表
2.选出经更改位号的那些器件,将位号COPY到电子表格后重排位号。
3.再编成RENAME的ECO
4.在logic中导入ECO
5.OK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自带那才叫麻烦了, 原理图可以随时被重新编号, Layout 又得重新画, 最好的是方式是在 Layout 重新编 ...

原理图重新编号,然后ECO到PCB,PCB不会出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重新编号,然后ECO到PCB,PCB不会出错呀

从 PCB 中编号后 ECO 回去更不会错, 还不会因为变动而影响 PCB 元件的位置.

网友:
用PADS助手
http://padshelper.weebly.com/feature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