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射频传输线回流问题

楼主(2011-11-01):
高频传输线的回流路径是沿着传输线的逆方向。因为沿着传输线方向的参考地平面感抗小。问题来了:根据公式:Z0=WC=2πfC。如何才能推论出传输线下面的感抗(Z0)小,寄生电容(C)小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说传输线下面的感抗小于其他地方的感抗;寄生电容小于其他地方的电容?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楼主在信号完整性那本书里找找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公式来瞅瞅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信号完整性那本书里找找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的公式来瞅瞅就清楚了!!

楼上说的信号完整性指的哪本书?我刚接触到EMC,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零开始,希望您能推荐一本好书

网友A:
    《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原理性也很强,有一本外文中译本,你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完整性分析》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详细、原理性也很强,有一本外文中译本,你自己找找!!

能否把公式贴出来学习学习啊,谢谢!

网友B:
    学东西 要自己去查阅书本才有长进~什么东西都叫别人列出来给你看是没有提高的!

网友:
    我就自己去找了,不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东西 要自己去查阅书本才有长进~什么东西都叫别人列出来给你看是没有提高的!

    书,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但如果需要弄懂一个问题,自己看资料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首先要找到这份资料,再找到这个内容,再看内容里的讲解),而别人就一句话的事,你就能明白。你说这二者有没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2-03-28):
      根据公式Z0=WC=2πfC ,C=Er*A/d(板级容值计算公式)。Er为板材介电常数;A为平行板面积;d为平行板间距离。这种应该算是其中一种解释吧。(高频传输线的相邻参考平面一般都需要做挖空处理,即:将高频传输线到参考平面的间距拉大(d变大)。)
      不知道还有没其他的解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传输线方程中R,C,L,G四个参量都是与d有关系的。平行板传输线L=u*d/w,   C=Er*w/d 。

    上面的公式是互感,如果加上长度L, 长度引起串联电感也会越大,从这个角度也是路径越短电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