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的问题

楼主(2011-11-01):
    我安装了 cadence16.3  allegro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orcad capture CIS有问题,运行时出现这样的窗口
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帮帮我
    我用的OS是win7 64位 旗舰版

网友A:
    我在XP下面也遇到,,这个好像和系统有关,,在另外的电脑上装就没这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XP下面也遇到,,这个好像和系统有关,,在另外的电脑上装就没这个提示。。

    我的已经解决了,在环境变量里面的把path的变量里面的CADENCE有关的变量移到最前面,论坛里面有相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