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shape=》compose shape=》~~ 指令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楼主(2011-11-01):
shape=》compose shape=》如下图:

红色框选的指令什么意思,如何使用?最好有图有真相,多谢~~~

楼主(2011-12-07):
自己顶一下,求大侠帮助~~

网友A:
给你个文档,其中很清楚的介绍了这个功能,
绝对有图有真相。
 另外你可以做一下实验,就啥都晓得了。

学allegro可不能偷懒,要多动手实验,多看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文档,其中很清楚的介绍了这个功能,
绝对有图有真相。
另外你可以做一下实验,就啥都晓得了。
...

多谢教诲,拜读中~~

网友A:
客气,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吧!

网友B(2013-12-14):
引用 网友A:
    客气,相互鼓励,共同进步吧!

请教版主:

       1、我在导入DXF文件之后,可不可以复制上面的line变为shape这个操作怎么使用的?(因为DXF文件上一般都会标注边框,限高这些东西,所以想偷个懒)我在使用compose shape 的时候怎么使用?我看了文档,意思是:将一个未封闭的line封闭起来,再变为shape?但怎么操作的?

   求教,谢谢!文档我看了,但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

       1、我在导入DXF文件之后,可不可以复制上面的line变为shape这个操作怎么使用的?(因为 ...

    我偷懶都是下了指令後全部框起來
    切換成OUTLINE後再把 不要的刪掉
要改成SILKSCREEN的在一個一個去做CHANG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偷懶都是下了指令後全部框起來
切換成OUTLINE後再把 不要的刪掉
要改成SILKSCREEN的在一個一個去做CH ...

    我现在找到方法把DXF文件里面的方框变成shape(因为在这里面画好跟着描)

    请问一下,outline可不可以不需要呢?我只需要设置routein和on就可以了吧!!!边框我在导入DXF文件的时候有TOP和botto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找到方法把DXF文件里面的方框变成shape(因为在这里面画好跟着描)

请问一下,outline可不可以 ...

    OUTLINE是必須的

网友(2021-03-04):
    好好学习,正在学习充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