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ke功能使用

楼主(2011-11-01):
大家好:
            我用的是cadence16.3,请问我自己定义了stroke功能后,需要存放在那里,设置什么样的路径才能用,谢谢!

网友A:
16.3有问题,拷贝allegro.strokes到pcbenv文件夹下,在命令行输入strokefile allegro.strokes回车即可直接定义保存可用

网友:
    太好了,这下知道了.
    谢谢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3有问题,拷贝allegro.strokes到pcbenv文件夹下,在命令行输入strokefile allegro.strokes回车即可直接定 ...

怎么拷贝allegro.strokes到pcbenv文件夹下啊?allegro.strokes是一个什么东东啊?

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1-12-07):
    建议你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快捷键,也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