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快速精确画出螺旋式走线的技巧

楼主(2011-11-01):
      之前出了个完全输入坐标的方法来画,且要导出又导入,效率很低..Sorry
现总结出新的方法如下:
1.        确定圈距.确定线宽.
2.        将栅格点距设为圈的圈距值。
3.        用arc画走线(Cline),角度设为OFF。
4.        开始手工画第一个1/2半圈,再画成个半圈(第一次一次性画完一个半圈是不行的,要做两次画)
5.            完成第4步,以后就一次画半圈了,按格点画就好了,很快很精确.注意每圈的起点或终点都在同一水平或垂直上即可.
6.            最后根据需要再在最里面加半圈. 完成的图如下图.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网友A:
应该是相当于一个电感。

网友:
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有什么作用啊?  什么时候需要这样做?  需要接入网络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相当于一个电感。

    什么意思,在板子上直接画线圈,相当于一个实际的电感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在板子上直接画线圈,相当于一个实际的电感元器件?

    是的,没错。

网友(2012-10-16):
    好方法啊。。。

网友:
    这个会员还会随着上升下降。。。很好玩。。。。

网友:
蛮精彩的。。。。

网友:
挺好看的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也画过,不过是用的最笨的方法,一圈一圈的画。我画的是用来做按键的。

网友:
楼主给解释下为什么这样话啊?什么情况会用到这样的走线呢?

网友D(2013-01-09):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也画过,不过是用的最笨的方法,一圈一圈的画。我画的是用来做按键的。

没见过,是什么按键,能否赐教?

网友E:
鸡肋,画这个干吗啊?很占用空间啊。手机板上没有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是什么按键,能否赐教?

就是操作按键,我们工控产品里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鸡肋,画这个干吗啊?很占用空间啊。手机板上没有这个啊。

你以为个个都是用工具来画手机板?  这见识....

网友:
好技巧啊

网友:
呵呵,看来大家更关心这螺旋线的作用,而不是画的方法!

网友(2013-11-11):
虽然没这样画过,实际操作了下,很好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方法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使用cad 做出 图形 然后在allgro里面形成shape

你们都在比软件使用熟练程度。

何必不换个思路呢?

网友:
    记下,说不定会用到

网友(2018-06-27):
引用 网友E:
鸡肋,画这个干吗啊?很占用空间啊。手机板上没有这个啊。

你见识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