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将两块板子和原理图合并?

楼主(2011-11-01):
1金币
allegro的两块板子和2个原理图需要合并在一起,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想尝试比较快捷的方法,但都不行。我是将A板的原理图先贴到B板的原理图中,然后更新A板的位号。再将A板的PCB导出布局导出txt文档。再导出更新位号的A板原理图BOM和未更新位号的BOM。对比两BOM的修改布局的txt位号。最后在合并的PCB中导入A板的Sub-Drawing和修改的布局txt。感觉这种做法依然很笨。

网友(2012-04-27):
楼主找到方法没?期待啊

网友A:
不改板的话板子可以在cam中合并光绘文件,
原理图如果不是要把两个板子重新布成一块就没有必要合到一起吧

网友:
楼上说的难道是拼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改板的话板子可以在cam中合并光绘文件,
原理图如果不是要把两个板子重新布成一块就没有必要合到一起吧

楼主意思是要把他们合成一个板,不是拼板,而是信号线之类的整合,为什么好多人都理解成拼板呢?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方法暂时大致知道有三种,一是做成module放进去;二是通过placement edit 模式,可以reply一块一样的且reference改变的pcb;三是通过sub-drawing的方法(这个貌似好多人用过)。我在单个新板子上重现了二的方法,但是合并的时候出现了问题。一也是出现了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想,还是有更好的办法,楼上的多想想!

网友:
恩,6L说的对,5L的在多想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