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nting hole 圆角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02):
我是用DXF导入的外框,但板中心是一个3.9*2.0的机械槽.只能通过放置mounting hole实现.
问题是:制作mounting hole时只能做出长方形的.四角R0.5的圆角不知道怎么做出来.请各位大侠赐教.

mounting hole

mounting hole

网友:
用custom pad &drill symbols 什么形状的都能做。

网友:
可以直接开槽的,不要用机械孔做,mentor不至于连个槽也开不了啊

网友:
在输出的DRILL层添加一个外框,然后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板厂能看懂是啥意思就能做出来。不用那么死板必须在PCB工具里面做出来。

网友:
contours,在这个层弄那个孔,就可以了,出钻孔的时候会自己出出来

楼主:
还在摸索中,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hole name为你要开槽的宽度,也就是跣刀的直径,compensation是位置,也就是你槽在你鼠标划线的位置,有三个选项,分别是左 中 右,自己试一下各自的功能就明白了,比较难描述;type分为internal和board,如果槽和板框相连就选board,如果是在板子中央卡槽就选internal,这样出刀路径的时候,如果和板框相接的话在跣板框的时候刀直接就把槽给跣出来,在中间的话会生成独立的刀路!reserved direction大概就指的是跣刀只往一个方向走,不允许回退;start layer能够设定你的槽的深度,也就是说你的槽可以不把板子打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