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 page connector符号怎么加载

楼主(2011-11-02):
我做了两个off page connector 双向的符号但是加载不上去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的图片,我开始放在元件库里找不到后来专门建了一个库加载的时候还是找不到 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麻烦哪位高手告诉下,第一次画连接式的原理图

楼主:
上面的那个帖子我也看过的,不过我库文件里是有的,就是加载的时候如上图一样,看到的库是空的 这个是我单独建的库文件,里面的是有的但是加载的时候就出现是空的了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如果可以將OLB上傳,我幫你看看,問題到底在那兒。

楼主:
好的 OFFPAGECONNECT.rar (1.06 KB, 下载次数: 5) 这个就是OLB文件,麻烦帮着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这个就是OLB文件,麻烦帮着看下

看完你的OLB文件,發現你弄錯了了選項,將 PORT 和 Off Page 搞混了。

如果你要製作 [ Off Page ] ,請選擇紅色圈起來的。
如果你要製作 [ 多層次的 Port ]  ,請選擇綠色圈起來的。

所以你沒按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311-1-1.html 這裡面的步驟,確確實實說去做。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请问下,不同页面上的电源是不是也要用页面链接符号链接起来,还是直接放电源符号就可以了

网友:
平坦式的原理圖,只要放電源符號就可以了。

多層次的原理圖,要放上PORT,才可以使不同模塊裡面的電源互聯。如果不放上 PORT,雖然不同的模塊有相同名字電源,但是在產生網表時候,ORCAD 會將產生不相同的電源 Net 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