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网时出现[ALG0042]与[ALG0045]错误

楼主(2011-11-02):
请高手提点一下,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不知什么问题?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42: SCHEMATIC1, UART_RJ45_ALM_RTC (7.25, 4.00).
#59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31: SCHEMATIC1, SATA_Pannel_USB (2.65, 3.80).
#60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12: SCHEMATIC1, PHY (2.90, 1.75).
#61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10: SCHEMATIC1, POWER (3.55, 3.85).
#62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43: SCHEMATIC1, UART_RJ45_ALM_RTC (2.65, 4.35).
#63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23: SCHEMATIC1, UART_RJ45_ALM_RTC (14.20, 2.35).
#64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32: SCHEMATIC1, SATA_Pannel_USB (2.65, 3.90).
#65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21: SCHEMATIC1, POWER (3.35, 5.25).
#66 E
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1: SCHEMATIC1, DDR CONTROLLER (2.00, 4.95).
#67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R13: SCHEMATIC1, FLASH (2.90, 6.75).
#68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11: SCHEMATIC1, POWER (9.10, 3.85).
#69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22: SCHEMATIC1, POWER (8.20, 5.25).
#70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77: SCHEMATIC1, VAOUT (7.75, 10.30).
#71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C44: SCHEMATIC1, UART_RJ45_ALM_RTC (2.95, 4.35).
#72 Error   [ALG0054] Conflicting number of parts per package (1) for U1: SCHEMATIC1, POWER (8.45, 1.30)
#73 Error   [ALG0054] Conflicting number of parts per package (6) for U1C: SCHEMATIC1, SYSTEM POWER (9.95, 1.60)
#74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25: SCHEMATIC1, PHY (3.35, 4.20).
#75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2'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25: SCHEMATIC1, PHY (3.35, 4.20).
#76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14: SCHEMATIC1, POWER (10.60, 4.45).
#77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2'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R14: SCHEMATIC1, POWER (10.60, 4.45).
#78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C23: SCHEMATIC1, POWER (8.90, 5.25).
#79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2'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C23: SCHEMATIC1, POWER (8.90, 5.25).
#80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C3: SCHEMATIC1, DDR CONTROLLER (2.00, 5.65).

网友:
[ALG0042] 原理圖裡面,有相同編號的元件。
[ALG0045] 一個元件封裝裡面,有相同的PIN。

楼主:
处理得差不多了:还有三个问题
C:\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h15c01_v120.dsn" -n "D:\allegro netlist" -c "C:\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42] Duplicate Reference Designator U15G: SCHEMATIC1, PAGE8 (76.20, 93.98).
#2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B11'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15: SCHEMATIC1, PAGE8 (76.20, 93.98).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U15.
#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C:\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D:\h15c01_v120.dsn" -n "D:\allegro netlist" -c "C:\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
就是不让出网表,头痛

网友:
有二個 U15G 的元件,另外 U15 裡面 B11 的管腳有重複。

楼主:
是的,问题己解决,谢谢

网友(2012-06-20):
引用 楼主:
是的,问题己解决,谢谢

这个问题其实有两种情况(主要说第2种):
      1、在同一个元件里确实有两个编号相同的PIN,除了POWER引脚外。
    2、一个元件里有多个子元件,一般电源引脚我们定义为POWER属性,还给他起一个PIN名,如:POWER 或GND。如果你联接的时候不是联接到网络名相同的POWER 或GND,则报错:#1 Error   [ALG0045] multiple pin 3's which have different nets connected for U36: SCHEMATIC1, PMSP3_1POWER (215.90, 193.04).
              Check for incorrect packaging of all devices in U36. 你只要改一下引脚步名,就可以解决了。

 要学习PMSM SVPWM控制原理的朋友请一起去看看 //shop57039393.taobao.com/

网友(2012-10-18):
6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