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中怎么删除所有元件?禁止布线层、机械层不能删

楼主(2011-11-02):
PCB中,我想把所有元器件都删除,只留下禁止布线层和机械层,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你把那两层关了 再全选,删除就ok了

网友:
请先学习 使用 全局 命令
方法有多种,比如用 全局命令 选中 所有器件 后删除
(简单的做法就是手动多选全部器件后删除)
希望不要在这里询问 全局命令怎么用,系统自带的帮助文档很完善...
希望不要问系统帮助文档怎么用,pcbbbs论坛早已有答案提供...
希望不要说pcbbbs搜索不到,请学会使用搜索引擎...

增加操作配图(图中是网上随意下的例子)

网友A:
楼上很给力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两层关了 再全选,删除就ok了

^_^ 这个可以理解为手动删除时的窍门了...

其实使用这类软件,最基本的命令 全局 操作 应该是必须要了解的(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太使用全局命令的也可看看另一个帖子中 视频文档:

年前做了个视频演示操作说明,简单的介绍了下 全局和过孔 阻焊的问题。
因上传附件不成功,很少全局操作及没有修改过过孔阻焊的可以到原始发帖处下载视频附件(个人觉的当时制作的还算直观)

Altium AD过孔阻焊全局操作演示【初创】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0923-1-1.html
Altium AD过孔阻焊全局操作演示.zip

网友:
在PCB編緝界面右下角有一個“PCB”點開這個。裡邊有一個PCB FILTER

楼主:
这种方法只是把两个层影藏了,全部选中不一样还是会被删除

网友:
结合3个回答
想不到这个问题 也能 回答 成了 【精品】帖。(自娱下)

方法归纳有3:
1.手动+zhengzy 的窍门
2.全局操作方法a
3.全局操作方法b

归纳:要有个开窍的徒弟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只是把两个层影藏了,全部选中不一样还是会被删除

试了还是没理解网友的提示?

zhengzy 是让你关闭层后再用框选选中全部而不是用命令选择全部...  这个又是一个可灵活使用的操作方式...
也算是zhengzy 没有描述清楚...

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 开窍并灵活拓展应用的学徒...

否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还是没理解网友的提示?

zhengzy 是让你关闭层后再用框选选中全部而不是用命令选择全部...  这个 ...

恩 是的 方法是多样的,只是看你怎么应用。

网友C:
多補充一種方式
開啟PCB Panel ->切換到Component - >勾選Select項目 ->點選<All Component > ->再運行刪除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補充一種方式
開啟PCB Panel ->切換到Component - >勾選Select項目 ->點選 ->再運行刪除指令

4.全局操作方法c

补充操作位置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很给力   哈哈

大家的回复内容很给力,

可惜 当前的标题 多数一般不会翻看这个帖子的(寻宝的人除外),

这年头寻宝的不多,希望 天上掉馅饼 的到 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