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iGBT问题

楼主(2011-11-02):
大家好!我在infineon官网上下载了一个IGBT的模型,在Pspice中做了一个简单的电路来测试,可是总是不收敛。

错误如下

以下是模拟文件和infineon的模型

麻烦各位,有空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楼主:
版主大人,有空帮我看看把。

网友:
先說明一下,我不是版主,只是一位路過的。

因為我沒用過 IGBT ,所以 IGBT 的特性(或是屬性) 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
從你的文件去做仿真,也的確是有問題。

但是我將你的文件,改成下圖之後,仿真卻要花很久的時間 (二十幾分鐘都還沒結束),看似沒問題。所以可能應該是 IGBT 特性沒掌握清楚,仿真的設定有不合理地方,才造成仿真有問題吧。

网友:
換了參數和電路,同樣的也是花很久時間 (沒做完,我就把他停住了),看來應該是仿真設定要合理,仿真才不會錯。

网友:
我这里做的提示出错,igbt的模型不对~~

网友A:
3楼和4楼,igbt的驱动电压设置为v1=-6V   v2=15V  你们再去仿一下。6V的开启电压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和4楼,igbt的驱动电压设置为v1=-6V   v2=15V  你们再去仿一下。6V的开启电压太小了.

在3樓有說過,用樓主的方式會有錯,個人並且不清楚 IGBT 的動作,僅將我修改過的參數,列出來討論,希望拋磚引玉方式,有高手出來幫忙回答樓主問題。

网友(2015-07-11):
我仿说IGBT模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