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 LAYOUT阶段如何处理好ESD?

楼主(2011-11-02):
如题,在LAYOUT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的布局布线以及接地来尽可能避免ESD问题;请各位高手发表高见。。共同交流。。

网友A:
先看看这个文档后再进行交流

网友:
下来研究一下,有心得明天就出来吹一下

网友:
    下来学习学习,老大的资料,顶

网友(2012-02-24):
    谢谢分享。ESD器件尽量靠近座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个文档后再进行交流

    在资料中,发现复位信号线很重要,但我们硬件设计师给我们灌输思想是复位信号线好像是最不重要的(我们是设计手机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复位信号线呢?

网友:
    复位信号一般般吧,
比起一般的信号线,复位的要重要些,
    比起重要的高速信号,复位信号相对来说要次一点!!我们以前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先顶起来再分享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的。

网友(2014-04-23):
Jimmy的资料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个文档后再进行交流

地孔需要那么多吗?多远一个地孔最好呢?我一般2mm一个

网友:
谢谢版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