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过孔连接到某一层 的那种十字连接 怎么设置显示出来

楼主(2011-11-02):
显示过孔连接到某一层 的那种十字连接 怎么设置显示出来?热风焊盘也做了但是没有显示出来,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在setup\design paramenter editor 选中shape \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中thrupins选为Orthogonal

usethermal widthoversize of 可以设置线宽

网友:
sedtup\design paramenter editor 选display,terminal pads勾上

楼主:
00的图是我画的,但是想改成01图那样的,我试了两位大侠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有改变。在请教下。谢谢。

网友A:
电脑不错嘛,居然敢开openg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不错嘛,居然敢开opengl

现在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有人不开opengl,白白浪费了...

楼主:
我做的都是阳片,改为阴片也没效果。是显示的问题还是我via做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什么年代了,竟然还有人不开opengl,白白浪费了...

呵呵,我的老机器,公司也不配好的,另外,觉得开那效果也没什么好的,占资源不说,看得也晃眼,不习惯

网友:
    習慣開OPENGL之後~~就改不回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老机器,公司也不配好的,另外,觉得开那效果也没什么好的,占资源不说,看得也晃眼,不习惯

应该是不开才晃眼吧?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开才晃眼吧?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啊?

呵呵,可能习惯了吧,其实哪个版本你也肯定知道喽,只有16.X以后的版本才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可能习惯了吧,其实哪个版本你也肯定知道喽,只有16.X以后的版本才有这功能

    我知道原因所在了,电脑配置低的开了反而晃眼. 电脑配置高的不开就是白不开了.

楼主:
    各位大侠那个 shape设成4个连接在哪里设置?

网友:
    楼上大侠都跑题啦

网友:
    在setup\design paramenter editor 选中shape \edit global dynamic shape\中thrupins选为Orthogonal

    usethermal widthoversize of 可以设置线宽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
习惯不开OPENGL效果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请教各位  我设置差分对了   但是最后出光绘时 那个阻抗的光绘底片没有什么输出 是我没设置对  还是那层得自己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