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 ORCAD里面怎么样在原理图上显示封装信息...比如C0805.0603

楼主(2011-11-02):
亲们  orcad里面怎么样在原理图上显示封装信息...比如C0805.0603

网友:
在元件上快點二下,然後參考圖片去操作。

网友A:
按照2楼的方法为啥会提示下图信息?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层次式原理图结构,occurence属性?

另外,如果不想显示的话,直接在原理图中删掉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2楼的方法为啥会提示下图信息?是不是因为我用的是层次式原理图结构,occurence属性?

我沒用過层次式原理图,並且重複引用的方式,所以不清楚會不會顯示提示。
如果不想顯示,在原理圖中刪除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全部显示呢?

簡單啊,ctrl+a 全選,點滑鼠右鍵,選Edit Properties... ,下方點選 Part 頁面 , 之後同上面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沒用過层次式原理图,並且重複引用的方式,所以不清楚會不會顯示提示。
如果不想顯示,在原理圖中刪 ...

多谢,jacklee大哥的及时回复。
虽然提示说不能显示,但实际上在原理图中还是显示了。不清楚是不是bug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