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去耦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1-11-02):
如图在121和461MHZ有噪声,那怎样通过Resonance frequency来选择电容的Capacitor,Inductance和Resistance值呢,
那位亲知道,麻烦讲解下啊,再次谢谢了(其实此处的121MHZ的噪声已经很小,也可以不用考虑)

楼主:
难道是我问题问的又问题吗,怎么没人帮忙解释下啊

网友A:
图中显示,每种电容值的曲线都是不一样的,两个电容并联在一起又不一样了。谐振频率点左边显容性,右边显感性,选择符合谐振频率点的容值效果最好了。

网友B:
121M可以用2.2nf的电容,至于461M就很麻烦了
板级电容一般作用范围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200M都很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显示,每种电容值的曲线都是不一样的,两个电容并联在一起又不一样了。谐振频率点左边显容性,右边显感 ...

不太明白啊,这位亲怎么样来进行电容个参数的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1M可以用2.2nf的电容,至于461M就很麻烦了
板级电容一般作用范围达不到这么高的频率,200M都很困难了

亲,能问下这121M---2.2nf是怎样确定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啊,这位亲怎么样来进行电容个参数的选择呢?

电容的选择一般都是 大电容滤低频 小电容滤高频。你可以向电容公司要本电容特性的资料(上面大部分的容值特性都有的)。也可以查找Datasheet里面的电容特性图来进行选择。同时也可以向EMC解决方案公司要些经验,主要是电容滤波值的选取。
自己多看看电容的这些特性,多找几次就会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选择一般都是 大电容滤低频 小电容滤高频。你可以向电容公司要本电容特性的资料(上面大部分的容值 ...

谢谢啊
学习了

网友(2012-04-04):
你都给出了电容的阻抗频率特性曲线了还问,比如说电源滤波电容,滤波电容的目的就是要让目标阻抗低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所以选择时除了容值以外,要选择其特征频率在相应的电源阻抗频率曲线中阻抗高于特性阻抗的地方所对应的频率

网友:
对于器件IO接口供电电源以及器件核电供电源去耦电容的选择可以参考Atera公司网站上的PND设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