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装allegro16.3和pads9.3的环境变量如何更改

楼主(2011-11-02):
    D:\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C:\Program Files\ARM\bin\win_32-pentium;C:\Program Files\ARM\Utilities\FLEXlm\10.8.5.0\1\win_32-pentium;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D:\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qlany;D:\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bin;%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Program Files\IDM Computer Solutions\UEStudio '06;"C:\Program Files\PKWARE\pkzipc";%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Program Files\ARM\RVCT\Programs\3.1\569\win_32-pentium;C:\Program Files\ARM\RDI\Deprecated\1.3.1\1\windows;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c:\Program Files\Hewlett-Packard\IAM\bin;c:\Program Files\ActivIdentity\ActivClient\;%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楼主:
    我把;%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放到

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
    不行,

两个都放到所有环境变量前面也不行

网友:
    我幫你把環境變數修改好了,試試看放上去是不是可以用?  記得要先去除括號。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D:\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C:\Program Files\ARM\bin\win_32-pentium;C:\Program Files\ARM\Utilities\FLEXlm\10.8.5.0\1\win_32-pentium;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D:\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qlany;D:\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bin;C:\Program Files\IDM Computer Solutions\UEStudio '06;"C:\Program Files\PKWARE\pkzipc";%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Program Files\ARM\RVCT\Programs\3.1\569\win_32-pentium;C:\Program Files\ARM\RDI\Deprecated\1.3.1\1\windows;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c:\Program Files\Hewlett-Packard\IAM\bin;c:\Program Files\ActivIdentity\Activ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