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2005 via替换问题,求大侠解答,急

楼主(2011-11-02):
碰到个问题,本来2-7的埋孔现在改为2-9的埋孔,有什么方法一次性替换吗?谢谢!

网友A:
输出ascii码 然后在ascii中一次性替换。然后再输入到pcb'中
具体忘记了,很久以前搞过这么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ascii码 然后在ascii中一次性替换。然后再输入到pcb'中
具体忘记了,很久以前搞过这么一次。。。

导出的via孔不分层数啊? 是2-7的埋孔换成其他层的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
Layout.hkp找到
LAYER_PAIR LYR_2 LYR_7
然后替换成LAYER_PAIR LYR_2 LYR_9
然后ascii导入

先保存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
Layout.hkp找到
LAYER_PAIR LYR_2 LYR_7

O(∩_∩)O谢谢,省了很多时间,非常感谢,不知为啥,一导入铜皮连接的都出现飞线了。

网友B:
还好你用的是05,在07中hkp加密了,不能这样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987&highlight=ee%2B7.7

网友C:
引用 楼主:
O(∩_∩)O谢谢,省了很多时间,非常感谢,不知为啥,一导入铜皮连接的都出现飞线了。

那要怎么改呢?还是说,不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你用的是05,在07中hkp加密了,不能这样改了

那是不能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怎么改呢?还是说,不可以改?

意思是说能改,很方便快捷,但是2007.5以后hkp输出受到限制了,不能输出网表和属性文件。虽然mentor有加密和解密的脚本,开始使用也很正常,但是后来的版本我发现能够加密,解密却不行,原先用lp wizard2009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把文本加密导入expedition的库中,但是解密后的hkp文件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还是乱码。

网友C:
2007.5以后的版本,想改via,需要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7.5以后的版本,想改via,需要怎么操作?

通孔的话 edit-modify-padstack proessor 试下

网友C(2011-12-28):
谢谢~
还有,使用mentor,同一个net,只能用同一种类型的via?比如,电源线,有的地方想用大一点的via,但有的地方只要打个小via就好了,但是我设置CES了,只能有一种via,多了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还有,使用mentor,同一个net,只能用同一种类型的via?比如,电源线,有的地方想用大一点的via,但 ...

可以设置区域,跟Allegro一样,或者右击选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