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Mentor En2004 (board station)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03):
请教各位高手:

我在装mentor En2004 (board station)程序后,运行Dmgr,总是跳出如附件图档窗口,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我是按附件PDF档中步骤安装的。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不甚感激啊~~

网友:
出现这个窗口是正常的,但在运行DMGR之前要先运行xvision之类的unix仿真软件
要不然的话,这个窗口出现一下就会自动关闭的
运行仿真软件后再运行DMGR,就会出现Design Manager的窗口了

网友:
楼上正解,装完虚拟机还要折腾下图标才会出来